楼主(2006-05-24):
一台6ra70直流装置。启动时,停在o8.0。请大大指教

网友A:
o7.3 等待“恢复工厂设置”运行的完成。
o7.4 等待在一个优化运行前的合闸指令
o7.5 等待“读入参数组”运行的完成。
o7.6 等待“装载MLFB”运行完成(在工厂完成)
o7.9 预留给固化软件下载给选件附加板[自版本2.0 起]
o8 等待启动封锁复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o8.0 等待通过分闸指令(OFF1)输入的启动封锁的复位。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8.1 模拟工作模式激活(见U840) [自版本1.7 起]
o9 快停(OFF3)
o9.0 快停已通过开关量连接器(根据在参数P658 中的选择)或控制字,第
2 位(根据在参数P648 中的选择)输入。
o9.1 快停已通过开关量连接器输入(根据在参数P659 中的选择)。
o9.2 快停已通过开关量连接器输入(根据在参数P660 中的选择)。
o9.3 快停储存在整流器内(存贮器可以通过取消快停指令和输入分闸指令
来复位)。
o10 电压断开(OFF2)
o10.0 电压断开已通过开关量连接器(根据在参数P655 中的选择)或控制
字,第1 位(根据在参数P648 中的选择)输入。
o10.1 电压断开已通过开关量连接器输入(根据在参数P656 中的选择)。
o10.2 电压断开已通过开关量连接器输入(根据在参数P657 中的选择)。
o10.3 E-STOP (安全分闸)已通过端子105 或107 输入
o10.4 等待在G-SST1 上接收一个有效电报(仅当电报故障时间监控设置为
P787 ≠ 0)
o10.5 等待在G-SST2 上接收一个有效电报(仅当电报故障时间监控设置
为P797 ≠ 0)
o10.6 等待在G-SST3 上接收一个有效电报(仅当电报故障时间监控设置
为P807 ≠ 0)
o11 故障
o11.0 = Fxxx 故障信息显示,红色LED 点亮。
o12 电子板初始化执行中
o12.1 基本整流器电子板初始化进行中
o12.2 在槽2 位置附加板初始化进行中
o12.3 在槽3 位置附加板初始化进行中
o12.9 在软件升级以后,在非易失存贮器中参数的重组(约15s)
o13 软件升级进行中
o13.0 等待由HEXLOAD PC 程序来的启动指令
(按DOWN 键中止这个状态并启动一个复位)
o13.1 快闪EPROM 删除进行中
xxxxx 当前正在编程地址的显示
o13.2 快闪EPROM 已经成功编程
(在大约1 秒后,自动执行一个复位)
o13.3 快闪EPROM 编程故障
(按UP 键返回到运行状态o13.0)
o14 启动区装载进行中
(这个运行只在工厂中执行)
o15 电子板没有接入电压
显示黑屏: 等待在端子5U1,5W1 的电压(电子板供电电压)。

楼主:
我不知道要怎样进行下去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B:
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的网站,传动论坛专栏里,对此问题有明确的回复。可以去看看。

6RA70上电以后,停在08状态,比较典型。一个是,启/停信号(端子37#)、使能信号(端子38#)在高电平状态,另一个是OFF2在悬空状态。如果将这些信号复位,即可消除08状态,进入07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