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4):
RT

网友A:
AD模块中的增益和偏移,就是为实际输入电压值设定一个数字值.一般出厂时已经设定好,不需调节.如FX2N-2AD.0~10DC对应数字0~4000

网友B:
标准的0~4000数字量对应:0~10V;
你可以调节为对应:1~10V;

楼主:
多谢大家了.
看来这些设定跟实际应用要求有关系,要根据实际情况按照AD模块的方法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