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4):
求教:
西门子CP443-5通信处理器的EXTF灯亮,下面有很多DP从站。
怎样通过软件找到有问题的从站?

网友A(2008-07-28):
引用 楼主:
求教:
西门子CP443-5通信处理器的EXTF灯亮,下面有很多DP从站。
怎样通过软件找到有问题的从站?

网友B(2008-09-26):
这是外部故障,主要是从站有报警或者通信问题,可以通过查看硬件组态在线监控查找

网友C:
看看在线的设备中有那个是有红划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