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4):
下图是一个四位拔码开关的接线图,本图接了五个拔码器,但是数字开关指令是4位一扫描,请教一下,我现在五位指令该怎么写?现在的四位指令是:
LD  X10
DSW   X0    Y0   D0  K1
上面指令读四位,但是第五位怎么写?如果再占用四位就不上算了。

网友A:
不要用这个快捷指令了,你可以用SFTL指令,进行五位左移,每移一位就读取一个字,这样就能完成五位数据读取,即使再加五位也能正确读取。

楼主:
可以写按我的图写一个指令吗?谢谢

网友B(2007-01-28):
你好:
   不知在S7-200里怎样编8421拔码开关程序,请发实例过来好吗?谢
邮箱:kit1024@163.com

网友B:
大家好:
   不知在S7-200里怎样编8421拔码开关程序,请发实例过来好吗?谢
邮箱:kit1024@163.com

网友C:
不是有一个组合指令吗

网友B(2007-07-16):
xuhao027你好
   你指的组合指令系IB吗?我试过好以做到,但系其它的点就不能用的.例如我使用了I0.0-I0.03输入点后,后面的I0.4I0.5就不能用了(不是不用,而是有冲突).
希望有那位高手发个实例程序我,不胜感激.
邮箱kit1024@163.com
QQ774180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