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4):
本人才接触西门子PLC不久,现在公司要求话接线图,用6ES7331-27KF02-0AB0的8路输入模块,外接仪表为+GF+四线制流量计(有单独的仪表供电),仪表的4-20m信号是直接接入模块端子还是要在回路上再串个电源啊?
个人认为是不用串,但还想向大家确认下.

网友A:
找本模块规范手册看看,上面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B:
不用串,把没用到的输入端共地了。。

网友C:
你说的是331模块。331模块可以分为2线制和4线制的接法。2线制接法就是把传感器的正负2端直接接到模块的正负两端,这是用于不自带电源输出的传感器;4线制接法和2线制接法差不多,不同的是要把PLC的负端和模块的负端短接共地。你所说的是自带电源的传感器,适用于4线制的接法。

网友C:
另外要注意模块本身的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