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4):
请问各位大虾,小弟最近看6SE7026说明书中参数P339(释放前缘调制系统)\P340(脉冲频率)两个参数不只是干何使用,请指教。

网友A:
不太明白含义的参数,一定是冷僻的参数,所以,就不要管它了,采用工厂默认的设置即可,什么时候涉及到使用这些冷僻参数,自然也就理解其意了。

楼主:
再问前辈一个问题线经单位是平方mm,旁边有AWG是何含义?

网友A:
哦?那是不是两种截面的表达方式,一种是欧洲线规,一种是美国线规,我们都用欧洲线规,不用AWG。
看来楼主喜欢问为什么,这很有趣。嘻嘻嘻。

网友B:
对于变频器参数的设置:应遵循必须改动的才改,可改可不改的不要动。等运行起来之后,有那些性能不好再观察调整,直到达到要求为止。原则上能不调的尽量不调整,因为象这种功能复杂的变频器作为一般的使用者,里边不懂的地方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