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节能灯[转帖]

楼主(2006-05-24):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是由单端荧光灯管与电子镇流器共同组成的一种新型紧凑型电光源(俗称节能灯),节能灯具有体积小、省电、发光效率高、光线柔和等优点,因此,目前节能灯具产品越来越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和使用。现在市场上的节能灯大多是紧凑型,插口与白炽灯完全统一。一般的节能灯是按灯管外形来进行分类:用英文字母象形化地命名,例如:H形、U形、D形、螺旋形等,不同的外形适应不同的装配需求。
  节能灯与普通灯泡或灯管相比,首先具有发光效率高,节能效果好的优点。以H型节能灯为例,一只7W的H型节能灯的光通量与40W的普通白炽灯光源相当。可见,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的光效是白炽灯的6~7倍,比普通直管形荧光灯要高30%以上。另外,节能灯与电感型镇流器荧光灯相比,除高效节能、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外,还具有:1、无频闪、无噪声,有益于身体健康。2、低电压启动性能好。电感镇流器式荧光灯在电压低于180V时,就难以启动,而电子镇流器式节能灯在供电电压130V~250V的范围内。约经2秒左右时间,就能快速地一次性启辉点燃。3、对低质电网适应能力强。4、寿命长。电感荧光灯的额定寿命为2000小时,而电子节能灯的额定寿命为3000~5000小时,有的高达8000~10000小时。
  节能灯的基本参数的好坏直接影响其产品的质量,其基本参数主要分为电参数和光参数两大类,下面从几个基本技术参数对节能灯质量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
  1. 功率的大小反映了灯具的功耗及亮度大小:十平方米以下小面积照明用9~13W较合适,这几种功率的节能灯在工艺上较为成熟,相对价格比较便宜,性价比较高;十平方米以上的房间照明可选择15W以上的节能灯,大功率的节能灯价格相对要贵一些。但应当注意的是,有些企业为了提高售价往往将小功率灯标成大功率灯,欺骗了消费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2. 功率因数:实验证明,功率因数越低,能效比越差,灯管两端也越容易过早地发黑,使用寿命相应缩短。质量好的节能灯,功率因数能达到0.9以上,名牌厂家生产的较大功率的节能灯采用功率因数校正技术,其功率因数更高,几乎接近纯电阻。
  3. 电流谐波总量一般应在50%以下,此值越小,谐波电流越小,使用时所产生的高频干扰越少。
  4. 光通量及光通维持率:前者反映灯管发光效率的高低,数值越大越好,后者表示灯管衰老的快慢,一般2000小时后的光通维持率应在80%以上。
  5. 色指数一般应在63~85之间,此值越大,表示灯管发出的光谱越接近自然光,对视力越好,人眼看起来也越舒服。
  其它还有很多可以考核节能灯质量的技术参数,如波峰系数、启动时间、色容差等等。
  那么,普通消费者如何辨别节能灯的质量好坏呢?下面就从几个简易方面入手,介绍一下如何选购质量好的节能灯具产品:
  1. 应选择经安全认证的产品,如飞利浦(PHILIPS)、德国奥斯兰(OSRAM)、美国通用(GE)、威海北洋、阳光集团、远东、上电等大厂的产品,其质量能够得到保证。
  2. 从外包装上看,应外观精致、印刷精美,厂名、厂址、电话及说明书等资料齐全。检查灯的外观,在灯的塑料件部位应清晰的标有灯的来源标志(可以是商标或制造厂的名称)、额定电压和电压范围、额定功率、额定频率;灯管的玻壳应光洁、无气泡;灯管内的荧光粉涂层应细腻、无颗粒,呈均匀白色;灯头与灯管应呈垂直状态,不应有倾斜;灯管与塑料件之间应牢固连接,不应松动;用手摇晃整灯不应有响动。
  3. 节能灯的塑料外壳必须用阻燃型工程塑料制成,普通塑料禁止用于节能灯的生产。另外,从整体上看,可把多只灯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灯管形状和尺寸一致性好的多是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质量有保证。同时外壳不能有裂缝、松动,封口处不应有破损。
  4. 从启动性能来看。购买时若备有调压器最好,断电状态下先把调压器调至150V(或按说明书上标明的最低启动电压),装上一只节能灯,手和身体远离灯,接通电源后应该能一次点燃。因为节能灯启动有两个特性:一是温度越高,启动越容易;二是在人体感应的作用下容易启动。值得一提的是, 不少节能灯一开即亮,这对灯管寿命也不利,节能灯应在其内部设有灯丝预热电路,应有0.4秒左右的启动延时时间。
  5. 看抗干扰情况。电磁兼容性是家用电器必须具备的性能。用户购买时,应查验包装盒上是否有通过国家电磁兼容性测试的标志。
  6. 节能灯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其温度上升应很低,否则,节能灯的寿命将会很短。同时,节能灯点亮时,灯管两端发黑、灯丝发红或闪烁,都说明该节能灯存在质量问题。
  7. 节能灯在使用前首先应看使用说明,目前国内大多数节能灯都不可用于调光电路,因此,该条警示语应在使用说明中标明。此外,由于节能灯中含有镇流器电路,因此最好不要使用在需频繁开关光源的场所。
  8. 选购节能灯时,不能只考虑价钱,不顾质量。有些企业就是根据顾客的心理,生产多档次的产品,你要多少钱的产品就给你什么档次的灯,如果一味追求低价格,那就很有可能把不合格产品购入家中。

网友A:
为什么没人顶啊?好东西啊

网友B:
收到!

我比较关注第7点:
7. 节能灯在使用前首先应看使用说明,目前国内大多数节能灯都不可用于调光电路,因此,该条警示语应在使用说明中标明。此外,由于节能灯中含有镇流器电路,因此最好不要使用在需频繁开关光源的场所。

我想请问,是否有可调光的节能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