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傅

楼主(2006-05-24):
我刚接触PLC,好多问题不明白,希望高手能帮忙指点指点.我用226CPU,
模拟量输入EM231和模拟量输出EM232以及模拟量输入、输出EM235,
怎样用梯形图编写程序最好举例说明。谢谢大家了!

我的信箱:hnzls7146@163.com

网友A:
查一下手册,确定各点的地址,如AIW0,AIW2等,然后直接读就可以了。

网友B:
SIEMENS的只要知道地址,直接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