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4):
各位朋友:
      我买了台东芝笔记本,没有RS232接口,买了个USB转RS232的转换器回来安装驱程后不能与PLC通信,请问有没有解决的方法,编程线是RS232接口!(三菱FX系列 PLC)

网友A:
察看硬件属性的端口设置。
一般USB转串口都用COM5。

楼主:
我的软件没有COM5串口

网友B:
硬件属性里查看一下你转出的是COM几?

楼主:
只有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