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4):
与电力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也不是短路,二次电流很大,但也有限制的,超过了也会烧的。

网友B:
输出特性很软,电流大电压就低。

网友C:
电焊机就是通过焊接工件和两电极之间瞬间的短路。产生大电流来工作的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E:
可能是磁漏较大,次极短路对初极影响相对减小吧

网友F:
因为串了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