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5):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高手: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作直线往返运动,行程不变。
来回数千次后,两端的定位精度是否有影响。
可以不用传感器定位吗?
步进电机有没有找原点的功能?

网友A:
往返运动肯定受丝杠空回的影响,与用什么电机无关,偏差的多少与传动系统有关。一般来讲,若定位精度要求在正负5微米以内,不用编码器几乎不可能实现。
限位和原点同样与电机无关,由控制器/卡来决定。
电控系统有如下几个部分:
滑台(包括减速机,如有的话)机构-电机(步进或者伺服,个别大功率也有鼠笼的)-驱动电源-控制器(发脉冲的)-编码器(有大闭环也有小闭环)-上位机(计算机)

网友B:
问题复杂
你没有告诉我们用什么执行机构和什么算法控制。
任何的执行机构多会有误差,算法都有精度的取舍。组合起来都有误差,只是多少的问题。
没有人能回答你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C:
加入限位i控制就解决了,可以弥补误差

网友D:
额.....原点是PLC的脉冲口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