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计数器

楼主(2006-05-25):
我公司想安装一个电子计数器来测量锅炉炉排的联轴器的转数,从而计算炉排运转的长度,根据煤层的厚度计算耗煤量。有以下问题想向各位高手请教

选什么型号的计数器?如何配置安装输入信号元件?
电子计数器的输入信号一接通是不是就会按其计数速度(如10次/秒)不停的累计计数?显示屏上数字每秒递增10个,直到复位信号的到来?

网友A:
这种东西自己用单片机可以做也可以买,其工控店看看很多的,正泰就有,国外的也不少

网友B:
我们可以为你专门设计,并且可计算用煤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想安装一个电子计数器来测量锅炉炉排的联轴器的转数,从而计算炉排运转的长度,根据煤层的厚度计算耗煤量。有以下问题想向各位高手请教

选什么型号的计数器?如何配置安装输入信号元件?
电子计数器的输入信号一接通是不是就会按其计数速度(如10次/秒)不停的累计计数?显示屏上数字每秒递增10个,直到复位信号的到来?

计数器的速度通常是指:每秒可接受的脉冲个数,10次/秒就是说一秒钟最多计数十次,如果你测量的东西速度很快的哈,这就要换个速度高些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