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5):
请问是否每一个伺服马达编码器都有一个固定的原点,在轴旋转到此点的时候会有一个信号发出?
若是的话,同型号的马达此点是否都是在同一位置?

网友A(2006-06-27):
那要看你选择的旋转编码器是增量型还是绝对型,前者没有原点,后者在任何角位置都能读出角度数据.
真诚三义,贴心服务。

网友B(2008-07-14):
增量式的也必有原点。本人参加经过山洋马达设计者召开的讲座而知道。
绝对式的也有。如果没有的话,第一圈的某个角度跟第二圈的某个角度就没有区别了,虽然第二圈的角度是讲过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