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5):
如题:

本公司想用国产的代替日产的,不知道能否复制?

性能上是否稳定??

网友A:
不能复制的,因为所使用的编程软件不一样。不过可以仿制呀,用国产PLC的编程软件对应于旧程序进行仿制就行了。

网友B:
有些盗版三菱fx硬件的plc可以直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也许你不敢用,要是出问题,乱子大了。可以把程序编制成其他plc的,直接使用,花点时间。

网友C(2006-07-03):
巨匠工控的DH系列完全兼容三菱FX系列的PLC,你可以试一下.
http://www.automavin.com
科技成就梦想!

网友D:
和三菱兼容的太多了. 台达 黄石科威 等等

需要各种触摸屏 PLC 软件资料 比如 欧姆龙欧洲版SYSWIN 三星PLC软件 光洋等等 可以联系
QQ: 365871920

EMAIL; MXB1975@126.COM

dianhua; 13053568244

网友E:
这样做不大妥,万一出问题,解决问题时就难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