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5):
需要选9个仪表,要求在每个仪表上能现场显示4个温度、二个开关量输出用作上下限报警输出、4个开关量输入表达现场设备运行状态。产品要带有通讯功能,可以与国产软件通讯。

网友A:
可以分开吗
你哪个开关量输入如果可以单独用个表就好搞顶
不然做到一个表上  全做非标  价格成本太高

国产软件我这里都有 通讯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做成主从方式。
主表要求带主模式的通讯协议(如MODBUS),其他的简单,很多表都带从模式的通讯协议。每个表都带自己的输出。只有主表带输入。
如果已经加上组态软件了,最好加上PLC算了,否则主表要带2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