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5):
现在那种型号的温度控制仪表,能通过设定上下限温度,来控制输出的模拟量电流(电压)的大小,4-20mA(0-5V),从儿来控制调压模块输出电压的大

网友A:
宇电仪表输入信号是热电偶或热电阻时可以通过修改DIL DIH来改变温度变送范围.

网友B:
用带位式PID调节的温度控制仪,应该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的功能。
此类仪表是按一定的周期,通过控制接点的通断对系统进行控制。在一个周期内,接点的接通和断开的时间长短反映控制量的大小。
欲知详细情况,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