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6-05-25):
温控器与变频器控制电机组成的系统,变频器工作时,温控器会受干扰影响工作,如何解决?

网友A:
1、将变频器与仪表电源分开。

2、确定变频器已配套输入电抗器。可以有效抑制电机及变频器向电源回送的强干扰信号。

3、检查屏蔽电缆是否合格。合格的屏蔽电缆才能有效屏蔽空间电磁辐射干扰。

4、配线时,电源线与信号线走向尽量垂直,避免交流电源对信号的影响。

5、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在仪表的稳压电路上采取一些措施,如:双级稳压。

如果能够切实做到这些,那干扰问题就会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