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5):
DMA-XScale Cayman-PXA270S开发单板

■ 功能与特色

      DMA-XScale Cayman-PXA270S采用Intel新一代XScale处理器PXA270。该款芯片引入了X86架构奔腾4系列上的多媒体扩充功能,通过该技术可以播放高质量的视讯;同时加入了Intel SpeedStep动态电源管理技术,在保证CPU性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降低移动设备功率消耗;并且DMA-XScale PXA270开发平台提供了完整的底层操作系统的支持和完整的应用接口,适用于嵌入工业控制,多媒体播放,车载GPS及手持式设备等方面的应用产品。

      DMA-XScale Cayman-PXA270S 提供了完整的底层操作系统的支持和完整的应用界面。开发单板面积小只有10mm×7mm ,此单板系统采扩充式模块,ARM主机单板可扩充周边接口储存卡单板、VGA显示单板、3.5吋LCD单板,使其有各种弹性,并可经由扩充模块组成一个系统,可让使用者自行运用。开发单板提供AC97音效输入输出接口,10/100M网络接口,USB Host/ Device接口,1个串行,红外接口,ADC接口,并可扩充SD/MMC卡、PCMCAI及CF无线网络卡接口,及GPRS/GSM/ Bluetooth模块接口等等。

■ 硬件规格

中央处理器
CPU: INTEL公司的XScale,主频520MHz
外部内存
内存:64MByte SDRAM(2片16位的SDRAM芯片组成32位接口)
NOR Flash:32MByte内存(2片intel E28F128组成32位接口)
NANDd Flash(可支援16M~128M的NandFlash)
串行埠
1个9线全双工异步串行口,波特率高达230400bps
1个5线硬件流控制异步串行口,波特率高达921600bps
网络接口
一个10M/100M标准网络接口,附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界面
一个USB HOST(USB 1.1 规范)接口,支持全速(12Mbps)或低速(1.5Mbps)传输
一个USB DEVICE(USB1.1规范)接口,支持全速(12Mbps)或低速(1.5Mbps)传输
红外线通讯口
一个IRDA红外线数据通讯界面
音效接口
AC97音效CODEC,支持立体声音乐播放、录音和触控屏幕
一路音效输出,底板内置麦克风可直接录音,另有音效输入接口可接麦克风
RTC时钟
PXA270芯片内RTC实时时钟
仿真接口
一个10P Multi-ICE标准JTAG接口,支持SDT2.51、ADS1.2等模拟
电源界面
CPU单独使用两组高效率开关电源分别为内核和IO供电,稳定可靠
其它功能
一个编译通用指示灯(底层驱动用)
二个七段显示器(底层驱动用)
四个按键输入
两个64PIN双边缘连接器,可用于扣板连接或是IO扩充使用
储存卡接口(Option)
一个SD/MMC卡接口,可支持1GM SD/MMC卡
二个CF卡接口,支持CF卡接口的各种装置
一个PCMCAI接口,支持PCMCAI接口的各种装置
视讯和触控屏幕接口(Option)
系统平台配256K色320x240 /3.5英寸TFT横向液晶屏幕,带触控功能
VGA显示接口(Option)
一个标准VGA接口,可直接接各种VGA接口的CRT显示器或LCD液晶显示器
GPRS/GSM/Bluetooth模块接口(相对应的接口板为选配件)
■ 操作系统和软件支持

配WINCE4.2的OS
支持WINCE4.2 NET,提供原始程序代码
■ 开发工具和原始程序码

ADS1.20安装程序(评估版)
启动引导源代码和下载烧写工具(DOS版本和WINDOWS版本)
Linux for Cayman-PXA270内核源码包以及内核交叉编译工具,可运行的根文件系统及根文件系统制作工具mkcramYL
WINCE4.2版本的BSP for Cayman-PXA270,及已编译好的WINCE项目文件
WINCE4.2上的媒体拨放器以及原始程序代码
DMA-XScale Cayman-PXA270及部分板上扩展芯片的数据
DMA-XScale Cayman-PXA270开发单板电路图(pdf格式)
DMA-XScale Cayman-PXA270开发单板使用手册(pdf格式)
■ DMA-XScale Cayman-PXA270S开发单板包括:

一块已测试好的DMA-XScale Cayman-PXA270S开发单板
两张DMA-XScale PXA270S使用者光盘
3.5" TFT 彩色LCD屏幕一块 ,带触控屏幕 (Option)
一条交叉串行线(两边都是母头)
一条并列端口接口线(两边都是母头)
一条网络线(交叉网络线)
USB线一条
触控笔一支
一个+5V/2A直流电源

http://www.dmatek.com.cn/tn/viewproc.asp?id=138

网友A:
性能稳定、性价比极高的双操作系统工业级INTEL XSCALE PXA270开发板V2.1

ALDVK_270 开发板V2.1是用于设计进一步产品的原型板;为用户灵活使用高端ARM INTEL XSCALE PXA270提供一个设计样板;同时可以作为开发以PXA270为核心的项目提供前期开发平台和实际工作平台,开发板可以和LCD接口板、GPS接口板、GPRS接口板、AD/DA采集板、CAN接口板、CMOS摄像机接口板等辅助扩展功能板配套使用组成不同的应用系统。ALDVK_270 开发平台V2.0以PXA270为核心,具有很好的软件和硬件的系统稳定性,基于这个平台已经开发出了几款产品。开发平台包括具有丰富接口的硬件开发板和性能稳定的linux和wince5.0操作系统。

一、产品硬件特性:

电源输入接口:5V外部直流电源输入,系统采用高集成度的电源转换电路;

1.CPU: PXA270,标称工作频率520MHz,最高工作频率624MHz;

2.SDRAM:2片HY5W5A6D (64Mbyte SDRAM 可扩充到128M);

3.FLASH:2片E28F128J3 Intel Strata Flash(32Mbyte,可扩充到64M);

4.LCD和触摸屏接口:可以接各类TFT、ADTFT、HRTFT STN;

5.BGA接口:可以直接接入CRT显示器

6.三个串行接口:1个9线制、一个5线制、一个三线制

7.USB接口:一个Host,一个Device接口

8.以太网口:外扩LAN91C111NE 100M以太网控制器实现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9.CF卡插座:可配置CF 无线局域网卡、存储卡、以太网卡、GSM/GPRS 卡等

10.SD/MMC卡插座:

11.IDE(ATA)接口:可以接入硬盘

12.语音接口:采用AC97芯片,支持语音的输入、输出和MIC接口

13.四路ADC通道接口:

14.I2C接口:

15.系统扩展接口:包含数据、地址、控制、中断、IO等多种信号和电源,便于用户扩展其他功能

16.Camera接口:可以外接CMOS摄像机

17.JTAG(CPU、CPLD)接口:

18.多个LED指示灯

19.内部实时时钟RTC:

二、开发系统硬件清单:

1) ALDVK-270开发板V2.0

2)5V稳压电源一个

3) 交叉网线一条

4)USB线一条

5) DB9交叉串口线一条

6)JETG下载板带线一套

7) 开发资料光盘一套 (三个)

8)3.5寸屏一块(可选)

9)3.5寸屏驱动板一块带线(可选)

三、开发板按工业级要求制作,完全满足工业环境要求。

详细资料请登入:http://www.armland.com.cn/
              http://www.techor.com/
              http://www.han-tai.com/
              http://www.jinyibei.com.cn/
联系方式:
         公司:010-68212822
         吴昊:13401016959
           QQ:442533069
          MSN:armland@163.com
        EMAIL: armlan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