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5):
系统构成:
上位机研华工控机
系统:WIN2000
软件:昆仑通态5。5通用版
数据库:ACCESS转到SQL中
通迅:TCP/IP
采集模块:SIEMENS PLC-S700-CP243-1 (采集周期为500MS,数据存盘周期为1MIN)
终端:流量计

问题描述:PLC在将数据传到上位机的数据库的时候丢失了,检查过在采集模块的现场,
         丢失的数据在上传前在PLC的显示屏上出现过,基本可以判断是MCGS取数据的
         过程发生故障,组态工程组态正确。

各位接触过类似的情况的帮忙分析一下~~~

谢!!!

网友A(2006-09-08):
数据是没存储平安是数据库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