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5):
加雅虎帐号linyuanshun_32,只要我不出去,一般都在线(工作时间上午9:00-下午5:30)广大三菱伺服使用者如果在使用中出现什么问题,可给我留言,我会利用我司所有的人力资源,在第一时间给予解答.

网友A:
请问同功率的伺服系统,三菱,台达的性价比如何?谢谢。有你这么好的人看来我要用三菱的伺服了。

楼主:
比台达要稍微贵点,J2S的要贵多点,但MR-E的贵不了多少.

网友B(2006-08-06):
谢谢,请问在位置控制模式下,如果中途出现报警需要停车,怎么清除已经给出的脉冲?是不是把CR和SG之间短接以下即可!!!

网友C:
请问在伺服电机步进的情况下电机回原点时,会突然咯噔响一下,伺服控制器就会出现报警,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C:
请问在伺服电机步进的情况下电机回原点时,会突然咯噔响一下,伺服控制器就会出现报警,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我的邮箱是xiaogezide@yeah.net.谢谢

网友D:
MR-J2S伺服马达怎样能随4-20毫安的变化而正反转,我的用途是:有个设备是石墨电极放电,石墨电极慢慢地石墨电极会烧短,用的电流就变小了,我想用电流取样,马达就把石墨电极往前推,使电流又回到原来的安培数,电流表是要选4-20输出,还是开关输出,怎样设定马达的,速度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