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安全滑线什么牌子好?价格如何?80A左右

楼主(2006-05-25):
[求助]三相安全滑线什么牌子好?价格如何?80A左右

网友A:
可采用台湾产坤益牌安全电轨
连续性安全电轨具有如下特性:永不断电,以无氧铜输送电源、压降小、导电率倍佳,是吊车系统供电的最佳选择。3P 80A电轨价格 50元/米(每7.5米附1支拉紧器;每1.2米附1个固定夹)

楼主:
有详细的产品样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