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5):
加雅虎帐号linyuanshun_32,只要我不出去,一般都在线(工作时间上午9:00-下午5:30)广大三菱变频器使用者如果在使用中出现什么问题,可给我留言,我会利用我司所有的人力资源,在第一时间给予解答.

网友A(2006-11-01):
我想知道A740和F740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B(2015-07-09):
您好:楼主我接手一台三菱变频器,型 号是FR-F540-55K-CH报故障为E.UVT,意为欠压,实测主母线电压为540V以上是电压 检测电路的那个光耦坏了?多谢同了。

网友C(2019-07-18):
请问一下,三菱FR-E740  0.75KW的控制板换到2.2KW的变频器上需要更改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