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5):
如题,我用的是欧姆龙的CMP2A,显示屏是人机的最普通那种,显示屏只能读取和修改DM的数,要求,计算一个中间继电器的脉冲信号,因为要计到十几万,计数器只能计到9999,所以要用两个DM,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作的,可是显示屏就是显示不出来,气!

楼主:
为什么我的图上不了呢!

楼主:
LD 204.12
LD CNT023
CNT 023 #9999
LD CNT023
LD P_Off
LD 200.10
CNTR(12) 024 #0
LD P_On
MOV(21) CNT24 DM25
LD 204.12
LD P_Off
LD 200.10
OR CNT023
CNTR(12) 018 #0
LD P_On
MOV(21) CNT18 DM24

楼主:
请高手们帮我看看,急

网友A:
这么麻烦,

取20412---@INC DM0024
DM0024溢出----清零DM0024
      |
                 |--@INC DM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