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5):
设计内容
           两台电动机1号2号顺序起停的控制要求如下:
   1.起动时,1号电动机启动后,2号电动机才能够起动.
    2.停止时,2号电动机停止后,1号电动机才能后停止.
课题要求:
          1)进行合理的I/O分配
           2)绘制主电路图
            3)绘制PLC控制原理图和接线图
              4)编写PLC控制梯形图
   请高手指教!!!这个设计该如何下手?

网友A:
输入点:1#电机启动 00000
    2#电机启动 00001
    1#电机停止 00002
    2#电机停止 00003
输出点:1#电机 01000
    2#电机 01001
指令如下:
LD 00000
OR 01000
ANDNOT 00002
OR 01001
OUT 01000
LD 00001
OR 01001
AND 01000
ANDNOT 00003
OUT 0100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