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问题!!

楼主(2006-05-25):
各位大虾好,现在小弟要编个PLC控制电机变频调速的程序。一台电机采用一台变频器来进行频率的调节控制。模拟量输入模块读入速度变送器的模拟量信号,然后经PLC处理,将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信号,再有程序处理,即为测得的电机转速;另外,采用PLC输出的模拟量信号作为变频器的控制端输入信号。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输出,最终达到变频调速的目的。即为PID控制,另外还要加上触摸屏。请问各位大虾,这个该怎么编才好?

楼主:
没有人会?

网友A:
我说啊,直接用个继电器算了,何必那么复杂呢,直接用个操作面版就可以控制频率了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