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5):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利用定时器实现间断的输出!谢谢

网友A:
利用两个Timer, 可以间断性地输出; 而且输出的占空比自己可以调整!

Network 1

AN    T      2
     L     S5T#1S  // 占空比的休息时间
     SD    T      1
     NOP   0
     NOP   0
     NOP   0
     A     T      1
     =     "Flash Pulse"

Network 2

 A     T      1
     L     S5T#2S  // 占空比的工作时间
     SD    T      2
     NOP   0
     NOP   0
     NOP   0
     NOP   0

如果你喜欢看梯形图, 把上面的两个network复制到你的S7程序里, 看得更明白!

楼主:
非常感谢,再请教一个问题,PLC有输入,但是没有输出,这是啥原因?是否程序乱了所致?

网友B:
这个有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问题在里面,你可以先查一下硬件问题,程序你编好以后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一般硬件应该检查哪些呢?会不会CPU损坏了?

楼主:
HSDC大侠,我在修改程序下载时没有成功,这是否会导致程序紊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