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6):
我们车间的铝箔复合机上用了一套型号为WEBMASTER的意大利纠偏系统,其控制器始终循环显示(P+540到P—38)无法进入参数设置,也无法恢复到出厂设置,断电后再启动还是显示上述情况。请问熟悉的朋友,该故障是否说明控制器已损坏?

楼主:
欢迎阅帖的各位朋友。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仔细看了说明书,它有两种方法恢复到出厂设置。我用后一种方法试了一下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意大利纠偏系统不好的 价格便宜质量不行哦 改造吧!

楼主:
朋友:怎么改啊?改哪个厂家的控制系统要好些啊?

网友B:
你是用来纠偏什么地,我们有一款产品专门用于纠偏系统地,
联系方式如下:
Weipeng gong(龚威鹏)
Sales engineer
Leuze electronic
Leuze electronic GmbH + CoKG, Shenzhen Rep. office
Room 3B, Shenzhen Yue Hai Plaza B,
No. 1104, Nanyou Road,
Shenzhen, 518054, P.R.China
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大道1104粤海大厦3座3B
Tel:  +86-755-2647 1361

Fax: +86-755-2652 2521

E-mail: weipeng.gong@leuze.com.cn

http://www.leuze.com.cn     www.leuze.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