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5-26):
我厂有一太130KW的绕线异步电机现在工作电流大概是230-240A可以现在的问题是转子的线过热有100多度转子的线是130mm2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可能是整流子滑环里面碳粉多了,火花大,差不多是轻微短路吧

楼主:
是吗?有没有可能是别的问题呢

楼主:
我们的控制柜离电机有10米左右以前电流在190-200A的时候没有这么高的

网友B:
我想知道你的电机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
我的电机是带球磨机的

网友B:
这样的机子启动的时候应该要很大的电流,如果说以前是正常的,我认为电机内部有轻微的短路,你可以检查转子的线圈是否有短路的现象,这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楼主:
谁可以告诉我绕线是式异步电机的转子电流怎么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