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LC编程

楼主(2006-05-26):
我用的是FX1S的PLC,我现在在做一台设备,有5个检测位置,前面3个是检测位置.其中随便一个位置检测产品不合格,就在5的位置出来,合格的产品在第四的位置出来,该用什么指令啊,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把前面三个捡到次品后,关掉第四个打开第五个就行了。第四和第五差不多是个三通一样,一边是四,一边是五,通道是一二三,正品开四,次品开五。什么指令都不要,就是几个开关量就行了。

楼主:
这样好像不行,你这样只是对一台产品.因为机器是连续运行的,就是说产品是一个接一个的,第一个位置检测,第二个位置检测,第三个位置检测,一二三任意的位置检测出坏的产品就在五的位出来,好的位置就在四的位置出来.

网友A:
根据机器的工作原理,你的不良品被查到后,要么直接在当地被送走,要不流水线也只能在最后一个来确认打开不良品通道。象你说的好象1被查出次品后,还要经过2-3两个位置。这种机器设计方式不太好。三个检测点只能是在不同的地方,而且要不在同一个直线上。否则达不到效果。

网友B:
移位指令
很简单,用移位指令可以很容易实现

网友C:
有个图来说明下应该会好些

楼主:
是啊,请高手指点,三个测试点在不同的位置,就像在流水线上面,一二三都有检测点,举例来说明一点产品被测试出是坏的要在五的位置出来,它是循环的,一到二,二到三,三到四,一的位置移到二的位置,而一的位置又有产品测试,他是不停的,不是一位置的产品坏了,就到五的位置,

网友B:
机器不停运转,在某一工位检测废品,不管在后面哪个工位再取出废品,用移位指令(STFR或STFL)可以很容易实现,为何不信呢

楼主:
有没有程序啊.,小弟跪求了

网友D(2006-08-25):
可以
肯定用移位做的出来 非常的简单呀 不过你的产品应该是位置很有规律的.再加一个移位触发信号,如果你用电机传动 你可以加个 编码器来定位.

网友D:
如果三个位置 对应M0 M1 M2 这三个点 M3是好的产品 M4是坏的
好的移位到M3打出来 坏的到M4出来 你自己看怎么移位.比如M0检测坏的 一下移一下移位到M4就打  你用的是循环移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