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6):
我现在是刚刚自学这边型号的三菱FX2N plc ,但是我在看实用程序的时间 发现里面的元气件都是代号,但是这些代号是根据不同人来写程序而给的不同,还是说代号代指的元件是一样的?  我在用用三菱windows编程软件打开时,写T型图时间看见里面有元件列表 是不是 元件列表里的那些都是代指了相同的器件,还是说这些代号是自己想代指什么就代指什么?  希望有大大门能给我这个新手解释下,好让我能更快的学会三菱的PLC 谢谢!!
 邮箱  1985121037@163.com

网友A:
看不懂你所说的意思,表达不清,无法帮你

网友B:
以M、T、D、C开头(表示PLC內部軟元件,辅助继电器、定时器、数据寄存器、计数器);X、Y(表示PLC內部位元件,输入、输出);

网友C:
先弄本手册好好看看在说吗,看不懂的在开始问吗,不要一开始就问别人,那样对你的学习效果不好.

楼主:
谢谢大大门的关心 , 手册在论坛上能找到吗? 我在学校这里因为只是自学所以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在图书馆里找的时间貌似没看见手册~哪里有手册下的看 论坛有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M、T、D、C开头(表示PLC內部軟元件,辅助继电器、定时器、数据寄存器、计数器);X、Y(表示PLC內部位元件,输入、输出);

  我问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这些器件难道都是PLC里面自带的元件吗? 那象M8000   只代表 辅助继电器,而X047代表输入?  那么他们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希望3楼的大大 或者别的大大能教我下~

网友D:
买一本plc的书,先对plc有个概念,然后查看手册,手册可以下载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

网友B:
   我问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这些器件难道都是PLC里面自带的元件吗? 那象M8000   只代表 辅助继电器,而X047代表输入?  那么他们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希望3楼的大大 或者别的大大能教我下~

PLC内部的辅助继电器有很多从M0开始,M8000是个特殊功能辅助继电器。X047代表PLC的第47个输入端,随便买一本入门的书都有讲解的(三菱系列)

楼主:
恩谢谢大大门
 估计我心态有点着急了  不过我找的那部分书貌似没没讲解M,T,D,C,X,Y是干什么的,所以把我整的看例子的T型图有点 莫名其妙~  现在看就好多了 知道里面代表的什么意思~
   谢谢了  以后如果还有不懂的东西希望大大门能继续帮我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