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6):
omron伺服R88D-UA20V起先报AC2(不定时的),电机的轴也有比较强烈的震动,拆开电机发现编码器侧的轴承坏了,更换后,现在电机不震动时故障报AC1,震动时和以前一样,是编码器坏了吗?(把电机放在另外的同一型号伺服上也一样),请大侠们指点一下,如果坏了,有人知道在哪可以买到编码器或电机(R88M U75030VA-S1 200V 750W 3000r/min)报价请联系13706255356。急急。

网友A:
伺服的编码器不能拆的~~~
换一个吧,还没有停产

楼主:
要换轴承必须拆掉后面的编码器啊,拆下时编码器处有很多铁粉,是电机轴承那边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