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高手指教!

楼主(2006-05-26):
小弟在搞变频节能.现在需要基于单片机控制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的原理图!
在此小弟先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A:
有是有的,不知你有没有用,我的原理图是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开/关、正/反向输出及频率高低调节的,如果对你有用的话可以提供,qingao@zj.com

网友B:
ARM芯片 C++编程示例可参见:http://www.autoyx.com/IOAsm/02b.htm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