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6):
可以救救我吗?
我的毕业设计是嵌入式系统在远程监控中的应用。下位机我选的是三菱的FX2n-32MR。现在要做的是实现ARM与FX2n-32MR的串口通讯。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用C语言编写一段串口通讯程序实现FX2n-32MR输出端的置位就行。在ARM中我已经用C语言编写了一段类似的串口通讯程序,即向串口发送字符串。可我不知道要通过串口发送什么指令才能使FX2n-32MR输出端置位。请各位好心人指导,不胜感谢!

网友A:
如何通信?编程口还是通信板?

楼主:
谢谢回复。
这种型号的PLC上有两个串口,一个用于编程,我试过了没有问题,另一个9针的应该是用来通讯的,我还没用过。我希望ARM能通过第二个串口实现对PLC的控制,如果不能实现,用编程接口也行,请多指教。
PS:你回复中的网址我打不开呀。

楼主:
lifa ,
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
比如通过串口对Y000置位应该发送什么样的字符串,对Y001置位应该发送什么样的字符串?

PS:请问串口中断都有哪些,用梯形图编程时如何表示有串口中断,并执行相应的程序?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