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6):
我厂有一太200KVA的变压器用的是120KVAR的电容补偿柜负载都是电机工作电流在340A左右,现在是功率因素补不起来,4月份供电所抄表功率因素只有0。8罚了1207元用电有24141元。问题是现在怎么办,

网友A:
加电容或者用同步电机
通常是加电容可以解决
具体加多少我忘了
但书上有

楼主:
能告诉我具体点吗

网友B:
你的负荷在340左右已经超出200KVA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了,如果说你的负荷比较稳定的话120KVAR电容应该是够的,可以检查一下电容柜是不是有问题,电容的容量是不是够了,平时经常观察一下功率因数。

楼主:
我观察过如果电流在230A左右是就是电容全部突上去功利因素也只有0。6左右不知道为什么电容柜才用了一年左右

楼主:
再就是功利因素显示负是什么意思呀,我的功利因素表就经常显示负的,我看有的说是取样互感器大了,我的是400/5的大吗?

楼主:
是吗?显示负的时候一般就没有补偿呀,怎么会过呢

网友C:
功率因数是负的是什么意思啊?告诉我听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