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6):
binglan06@163.com

网友A(2007-08-29):
1---5  Z轴步进电机控制信号  14---18   X轴步进电机信号
6 ---12V信号电源   7 主轴反转 8主轴正转  9 刀架 正转 10 刀架反转 11主轴制动 12 冷却 13主轴 高低速  19 信号地 20热保护输入信号
21 刀架锁紧信号  22---T1   23----T2  24---T3   25---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