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7):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我的CPM2ACPM2A一通电就有个(10ch01点)输出接触器就吸合了,但它对应的输出指示灯不亮,我查了一下,接触器是好的,我在程序里强制这个点ON,指示灯亮了,再取消,灯灭了,但输出接触器还是吸合的。我对硬件不熟,请问怎么修啊?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我没有遇到过,但像你说的我感觉像是光电三极管坏了。也就是说,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击穿。这样,只要你上电(输出端是外部电源)你的负载(即是你的接触器)就会吸合。但它的输出指示灯是不会亮的,因为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它在光电隔离之前,你的程序没有动作输出,当然指示灯是不会亮的。
不知道本人说的是否正确,还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B:
感觉二楼的有道理

网友C: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型号,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该点在ON/OFF下是否导通及断开;

楼主:
谢谢二楼的指点,但光电三极管和接触器是在同一块扳子上的,我换了一块扳子还是这样,好象问题出在cpu那块扳子上的,但我不知道具体坏在哪一部分,还仰望各位大虾帮我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