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7):
各位大虾好,我听说松下的plc程序可以可以直接拷进一块RAM里(程序是看不见的),然后通过RAM直接拷进另外一块plc,不知道欧姆龙c系列的plc有没有这个功能,如过有,怎么操作啊。

网友A:
等義於OMRON加一塊CF CARD而已!意義不大。

网友B:
C40/60P上是有安装的底座,不过我见到的都是EPROM,只能用烧录器才能写入;
如果是RAM,就肯定要有电池后备,否则从PLC上拆下程序就会丢失,也不可能COPY到另一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