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7):
如何通过触摸屏修改PLC数据寄存器中的数?先谢谢了!!!

楼主:
楼上的,是GP37W2的,能教教我吗?

网友A:
触摸屏上有专门元件,想改那个D参数简单设定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是哪个元件啊,我是想可以随时在触摸屏上修改PLC数据寄存器中的数。
另外我用脚本编程的内存复制memcpy可以吗?

网友B:
只要触摸屏能支持的地址都可以.当然你在修改数据对应的PLC地址即可.你自己动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