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助

楼主(2006-05-27):
有谁知道PLC扩展模块 他这个点是怎么定义的
比如FX系列主机我加一个继电器输入输出的模块   那它的那个输入输出点我该怎么定义呢
是不是  我接着主机的点就可以了啊     还是要在程序中定义
还有就是我像Q系列中  我挂好几个模块  这个点是怎么定 的
有哪位好心人可以指点下 !!~~~

网友A:
你具体是怎么配置的?
如FX的主机是什么型号?扩展是什么型号?

网友B:
FX的不清楚,Q的是在组态的PLC参数中设定的地址。

网友C:
Q的是在组态的PLC参数中设定的地址。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用的是FX2N的主机    挂FX2N-16EYT和 FX2N-16EYR
我不清楚这个点是怎么定的   各位能提点下吗?

楼主:
Q系列的地址设定能说得明白一点吗?      我用的是GX-DEVELOPER7.08版本  编程的
谢谢 各位!!!!

楼主:
各位 也可以加我QQ:102644605

网友A:
FX2N主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
FX2N-24MT

网友D:
接着排可以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2N-24MT

 三菱FX2N有这种型号吗?

楼主:
请问楼上的    不用在程序里表示的吗?
直接接着点就可以了吗??

楼主:
呵呵 不好意思  是FX1N-24M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