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7):
梯形图是一种图形语言,比较的形象,直观,容易被我们所接受.
1.基本指令:
 LD :是指常开触点与母线相连接的指令.
 LD-NOT :是指常闭触点与母线相连接的指令.
 AND :是串联常开触点的指令.
 AND-NOT :是串联常闭触点的指令.
 OR :是并联常开触点的指令.
 OR-NOT :是并联常闭触点的指令.
 OR-LD :是电路块并联连接的指令..
 AND-LD :是电路块串联连接的指令.
 OUT :是指驱动线圈的指令.
 TIM :是指实现导通延时操作的定时指令.
 CNT:为预置计数器,完成减计数操作.
待续......

楼主:
2.专用指令.
 专用指令由FUN+数字组成.
 END (FUN01):表示程序结束的指令.
 IL (FUN02):表示电路有一个新的分支起点.
 ILC (FUN03):表示电路分支结束.
 JMP (FUN04):跳转指令.
 JME (FUN05):跳转结束指令.

网友A:
我是新手,刚学没多久,用的叫材就是三菱、欧姆龙方面的

楼主:
KEEP(FUN11):锁存指令.
MOV(FUN21):传送指令.把一个源数据传送到指定的目标地址.
MVN(FUN22):传送指令.把一个源数据取反后传送到指定的目标地址.
ADD(FUN30):加法指令.将两个源数据相加后送到目标地址.
SUB(FUN31):减法指令.将两个源数据相减后送到目标地址.

楼主:
继电器及其编号:
1。输入继电器:是只能由外部信号来驱动,是PC接收来自外部开关信号的“窗口”。
  输入点数最多80个,5个输入通道:00CH-04CH。接点号:0000to0415
2.输出继电器:是PC用来传递信号到外部负载的器件。
 输出点数最多60个,5个输出通道:05CH-09CH。接点号:0500to0915
 每个通道中的12号-15号是用来执行PC内部操作内部辅助继电器的。
3。内部继电器:
  辅助继电器:136个,通道号:10CH-18CH。接点号:1000to1807
 保持继电器:160个,通道号:HR00-HR09。接点号:HR0000toHR0915
 暂存继电器:8个,TR0-TR7。可不按顺序进行分配,在同一程序段内不得重复使用。
 数据存贮继电器DM:通道号:00-63CH。指令中的DM必须是通道,DM区具有掉电保护功能。
4。专用内部辅助继电器:16个。1808-1907
5。定时器:48个,TIM00-TIM47。
6。计数器:48个,CNT00-CNT47。具有掉电保护功能。
定时器和计数器的编号不能相同。

网友B:
LZ怎么不教了啊?期待ING!

楼主:
编程的基本原则.
1.输入/输出继电器,内部辅助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器件的触点可多次重复使用,无需用复杂的程序结构来减少触点的使用次数.
2.梯形图每一行都是从左边母线开始,线圈接在最右边.触点不能放在线圈的右边.
3.线圈不能直接与左边母线相连.
4.在一个程序中应避免双线圈输出,即避免线圈重复使用.
5.梯形图必须符合顺序执行,即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地执行.
6.在梯形图中串联触点和并联触点使用的次数没有限制,可无限次的使用.
7.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线圈可以并联输出.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比较忙.没什么时间写.但有时间我会在写的.

网友C(2006-07-14):
有没有欧姆龙的编程软件?????我很想要呀!!!!!!!!!

网友D:
请问欧姆龙CPM1A-30CDR-A-V1的编程软件哪里下载?

网友E:
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若给MAD01单元的输入1输入0-10V的电压信号,IR区和DM区应该如何设置?从那个地址可以读取转换的数值?(设MAD01单元的地址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