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7):
在做单片机试验的时候,置P1口为高电平,连一个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负极连单片机的公共端,

发现发光二极管不是很亮(有些不正常),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为0.7伏(可能有误)

不知道是为什么?????

直接用万用表测P1角于公共端的电压为5伏,如果接光藕的话可能就用不了啊!!!

那么如何才能驱动发光二极管呢???????????

楼主:
只能自己顶了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是怎么接的!

网友B:
发光管的压降就是0.7左右的.
把管子反过来接.
顺序是这样的,5V--330左右的电阻--灯正级--灯负--单片机引脚.

网友C:
有没有接限流电阻呀

网友D(2006-07-11):
同意楼上的观点,一般的硅二极管的压降就是0.7V,你量到0.7V电压是正常的,建议你可以串联一个4.7K欧的电阻.

网友E:
晕!C51的单片机拉电流很小的,相当于P1口的内阻很大,外接LED当然不能正常工作了,要用共阳接法,灌电流驱动.共阴驱动要外加三极管

网友F:
7楼讲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