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7):
[]
请问一下各位:我看过一个厂家的机械控制方法如下:1HP的三相交流电机用一个《台达》的三相1HP的三相变频器来控制。我不明白的是他的接线方法:为什么进线是用的220V的单相电源。而不用三相380V的电源?
—变频器还接了刹车电阻  ,这应该和它的接线没什么关系吧? 还有一般选用变频器的功率都要比它要控制的电机大一点。这个厂家的这种方法会影响变频器的寿命吗?———————————————————————————————————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作为食肉动物的狼,会善良吗?不会吧?如果说有善良的狼,那是在伪装自己呢。嘿嘿嘿。

小功率的电机适配的变频器,有AC220V输入,AC380V输出的,这很正常。因为功率小,采用单相电源供电,很方便。

制动电阻对于带有内置制动单元的变频而言,接线有单独的端子,与进线电源和输出电机接线无关。

变频器与电机适配,一般都是按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选择,变频器的额定工作电流大于/等于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即可。所以1HP的变频器适配1HP的电机,是恰如其分的。不会影响变频器的寿命。除非电机是特殊的,比如电机的额定转速特别低比正常的同功率的电机大了1-2个基座号,那就要对照电机的工作电流来选择变频器的。

楼主:
补充一下是6极的电机

网友A:
把装置的电流和电机电流公开吧,让我们看看?

网友B:
[]
我们这经常碰到用户在订变频器的时候,只是提供一个电机功率或是提供一个变频器型号指明了买这个,问他们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负载,要不就说不知道要不就说他们选型没问题.但是买了使用后,就说变频器不好起不来电机或是报故障.结果再仔细一打听,不是电机是屏蔽电机比一般电机电流大就是重载应用.所以说,选变频器的时候,一定要提供你的电机电流和负载情况,否则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另外:电机的极对数越多,上变频的效果越差(至于以多少为临界值,具体我也不清楚,我见过最多的是8极的,上了也没什么问题.).至于原因好象是和转矩啊磁通啊什么的有关系.具体原因还望高手们多多指点.

楼主:
6极的1HP电机额定电流3.2A/    工作时最低频率可达到18----20HZ运行,具体它的工作电流我没测过
所以我有点不明白。因为一般的厂家做这样的机器都是用3相380V的电源。它为什么要搞个单相220V真的是为了方便吗?
还有普通的电机可以低频运行吗?

网友B:
至于使用单相220V电源,首先是因为比3相整流少了一个整流单元,成本降低。

网友C:
"小功率的电机适配的变频器,有AC220V输入,AC380V输出的,这很正常。因为功率小,采用单相电源供电,很方便。"
二楼说的好象有点不标准吧,现在市场上应该还没有哪款变频做到单相220V输入,输出能达到380V吧,一般单相小功率变频器也就单相110V或220V输入,输出为三相0V-供给电源最高电压吧.

网友C:
单相供电变频相对于三相供电变频要便宜,厂家肯定想省点成本,如果你那设备上的变频带了刹车电阻,你的设备停车时间应该比较短,选大点的变频,能带动的输出电流也大,在刹车时不容易引起过流保护

网友D:
很久没来了  路过看看

网友E:
[分享]
有的,我就安装了4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的,我就安装了4台
是不是你有什么没说清啊?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不会高于输入电压的!你那是安装了升压变压器?还是电机原本是380V“Y”型接法被改成了“△”接法?

楼主:
还补充一下:他的变频器是3相380V的 所以我才不明白的。。。。。。。。

网友C: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哦,没说清楚吧

网友F:
小功率的电机适配的变频器,有AC220V输入,AC380V输出的,这很正常。因为功率小,采用单相电源供电,很方便。我们厂就有两台富士的

网友C:
楼上的,三根线输出,不一定就AC380输出,变频器可以调输出的电压,不过一般最高也就调到输入电压值

网友G:
理论上说220V输入的变频器是不可能输出380V的。220V整流后是220×1.4=308V,就是说输出最高是308V,但实际上220V输入的变频器最高输出电压也就是230-250V。

网友H:
偶也木见过220V输入的
能输出380V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