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5故障求助

楼主(2006-05-27):
我有台S5的PLC,工作中掉程序了,现在"BASP"红灯亮着,我买了条PC-TTY的编程线,但PLC连不上电脑,哪位高手请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咋就没人帮我???????????

网友A:
今天中午才从外地回家,来晚了。
你先把PLC清零,看“BASP”灯能不能熄灭,不行就检查输出模块是否出现问题。另外关于联不上机的问题,首先还是要把故障消除了再尝试,如果你是用9针串口,用默认设置就可以了,如果是用USB转的话,就要一个个口试了,但并不是每条USB电缆都成功,要选一条质量好的。

楼主:
alexdong,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