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6-05-28):
紧急求助!!!
我公司为水泥企业,前几天新上了一套配料仪表,但是在使用中出了一个意外的问题,敬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仪表接入DCS中央控制系统后运行正常,变压器突然跳闸,电工送电后,发现所有仪表全都烧坏了,(包括两台未打开电源开关的仪表)当时以为是仪表质量问题,又换上新仪表之后,电源接入UPS,三天运行正常,变压器又跳闸停电,送电后所有仪表又全部烧坏,请了很多专家来分析也没找出原因,暂时脱离中央控制后,又在仪表总电源前加装隔离变压器和接触器回路,变压器跳闸后又送电,然后手动和上接触器回路给仪表送电,一切正常,敬请帮忙分析原因,也可发送至邮箱hyy14914@sohu.com              谢谢
说明:
ups电源给DCS现场站及本次新接仪表供电,仪表电源为220V,仪表地线与DCS现场站为同一单独的电子接地,与220电源不一个接地,仪表柜有单独的电源开关,变压器是因为瞬间电流增高过大而跳闸,配电室低压盘所有空开的失压脱扣线圈全部失灵,变压器一送电就直接到达电容盘及现场盘柜,在中控室的模拟量趋势图上,可以看到在送电的同时,一个40mA的锯齿波出现,我公司的所有屏蔽电缆都是单独铺设桥架,单独敷设,并且远离强电线缆,据专家分析这个锯齿波瞬间电压高于1000V,特此说明。谢谢。

网友A:
一个有意思的故障,DCS没事,二次仪表却有事。能否给出整个系统的连接结构图,合总闸,下面各个二次仪表有分闸吗?如果没有,个个二次仪表有软开关吗?如果没有,这里面的结构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对于有触点的开关,合闸与跳闸,都应该在空载状态进行,总闸后面带的负载是什么情况,要弄清楚呀!

网友B:
“变压器是因为瞬间电流增高过大而跳闸” 这个过电流是怎么引起的?变频器本身原因,负载过大,还是进线空开过小?
“在中控室的模拟量趋势图上,可以看到在送电的同时,一个40mA的锯齿波出现” 信号线是否与变频器共地?或者信号线的屏蔽是否接在变频器上?

PS:在我们做的控制柜中,带屏蔽的隔离变压器已经属于标配,模拟量的隔离端子也属于推荐配置。毕竟在上变频时干扰总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楼主:
怎么不回答,斑竹在哪

网友C(2007-02-20):
跳闸是由于电容故障引起。电容送电应滞后于变压器送电。
      周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