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8):
我公司有几条同样的流水线,同样的设备,同样式环境下工作。每当放假过来开机。就会跳阀。主要是发热管加热更厉害。现只找到一种办法,电源地线取下就没事了,可以正常开机。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有几条同样的流水线,同样的设备,同样式环境下工作。每当放假过来开机。就会跳阀。主要是发热管加热更厉害。现只找到一种办法,电源地线取下就没事了,可以正常开机。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平常工作在高温状态的设备在长时间不工作时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导致受潮,使设备绝缘下降

楼主:
你说的是一方面,但是为什么我另外一条线不跳呢!只要把地线取下也可以加热。这我就想到通了

网友B:
统一二楼的,我厂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C:
平常开机的时候跳闸吗?你这种情况是接地造成的,检查一下绝缘情况就可以解决。千万不要取电源地线,很危险

楼主:
平常开机不会, 我也知道跟发热管的绝缘电阻是有关系,但是我把跳闸的机器上的发热管上到另外一条不跳闸的机器上,就可以正常开机。他的绝缘电阻也同样小呀!我想还是跟其它的有点关系!

网友D:
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每次放假前都用大量的水搞卫生呀

楼主:
不是,我们车间是无尘车间,湿度控制在50-60之间。我猜是像楼上说的那样,跟漏电开关有点关系。

楼主:
今天我又做了一个试验,原先是10A的漏电开关。换了一个15A的漏电开关。通电后机器正常加热了。流水线总闸也没有跳。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是那里原因。(1)换开关也可以。(2)取地线也可以。

网友E:
那很可能是漏电开关的事,你怎么没换10A的漏保呀?
用15A的就不太好说了。
再有每次是空开调还是空开,漏保都跳啊如果都跳应该是漏保的事

网友F:
漏保上口的零线接触不好,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G:
应是漏电开关本身的问题吧.现在的质量可不是那么的好啊.

楼主:
(1)当时我手没有10A的漏电开关,取了一个不跳闸的机器15A开关代替 。在调试时我把其它的附属电路都全取了,只用了发热部份。
(2)楼上有说是零线接触不好,我想这种可能性很小。我全总检查了一次没有发现。
(3)我现在认为主要是像漏电开关问题,但那开关是韩国LG生产的。从电路分析看, 我漏电开关用10A,保险用的才8A。如真的是过流跳闸的话,它应该是先烧8A的保险。

楼主:
电工高手们,现在有答案了,主要问题是漏电开关关系。

网友H:
是开关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