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8):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我曾经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配电柜里的断路器已经断电了,与断路器相连的供电电缆电源侧也已断电,我在没有把供电电缆与配电柜里的断路器分开的情况下,就直接用摇表测量供电电缆的接地,发现电缆有对地短路现象,但实际上,这些电缆确实并没有对地短路,因为这些电缆后来又正常供电了,那么,这些供电电缆在与断路器连接的时候,为什么摇表显示供电电缆对地短路呢?(这些电缆传输电为三相 380V 350A)

网友A:
把供电电缆与配电柜里的断路器分开测量是啥情况

网友B:
这有什么不对的,变压器的中心点是接地的,你这样量和大地一定是同的啊。应为变压器的次极线包都是同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但是当时电缆已经与电源侧的变压器断开了,只是与现场控制负荷的开关柜里的断路器还连着,这种情况下,摇表显示供电电缆对地短路,我没弄明白。请大侠多指教。

网友C:
可能是互感器或者是指示灯的回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因为老板追问我原因,所以我很着急,对于大侠的帮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D:
1.为何去测接地?新装设备还是以有问题?
2.有虚接地现象。

网友E:
电线经指示灯至零线形成回路,所以用摇表测量,当然是对地短路.

网友F:
你的配电柜里一定有220V用电设备如指示灯,插座,照明等再或者你这个柜子的计量表是直插表通过表的电压线圈接地
你把电缆彻底从系统中摘下来再摇一下试试

网友G:
你把电缆彻底从系统中摘下来再摇一下试试,这方法比较同意,还有你用的是万能断路器吧,如果是的话,在断路器有个跳闸线圈(220v的)估计你测的是它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兄,说来惭愧,这也是我的一次失误,希望各位引以为戒。当时用电设备启动时把上级变电所的电闸拱跳闸,所以我刚开始以为供电电缆放炮短路了呢,在电缆与现场控制负荷的开关柜里的断路器还连着的情况下,用摇表量供电电缆的接地情况,结果误判断电缆为对地短路,而事实上,这些电缆确实并没有对地短路。当时,现场控制负荷的开关柜里的电压表是380V的,开关柜上220V的指示灯也都有。(我用的是万能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