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原因分析

楼主(2006-05-28):
我用的一台160千瓦风机电机,正常运行时停车,再次运行空开跳,摇电机对地,相间绝缘都为零,检查电源,线路并不缺相,负载正常,开始是怀疑星三角启动时星型还没有转换成三角型时带载低压运行导致过载.后来拆开电机,接线盒和电机绕组都没有变色,无烧损,发热的痕迹,排除过载,缺相,过热等原因,怀疑是电机自身问题.但这台电机运行快一年,期间绝缘一直在500兆欧,是什么原因我现在还没确定,请教各位,下次我好预防

网友A:
电机连线拆除之后, 你有没有重新测量电机,是不是受潮了

网友B:
也可检查所配置之空开,如空开配置较低又加上使用多年老化,或空开本身老化也有这种可能。

网友C:
可能是轴承过松 转子晃动引起

楼主:
只对电机做绝缘测量,正常运行的电机突然出现的故障,不是开关和受潮引起的,电机并不扫膛啊

网友D:
应该是机械部分有问题,如:轴承等

网友E:
应该再测试一下有无匝间短路。

网友E:
还有这一句:摇电机对地,相间绝缘都为零,--那说明你的电机已经坏了。

网友F:
兄弟,烤过潮没有.160KW这种电机很容易回潮,因为它不是密闭型的.烤过再测.一般没问题.

楼主:
返电机厂了,他们也检查不出,说电机自身有毛病

网友G:
看匝间是否短路,将万用表电阻挡打到最小,看三相阻值是否均衡

网友H:
原来电机应该有轻微的轧间短路,电机起动时电流过大烧毁

网友I:
160KW 电机阻值根本测不出来平与不平
“正常停机”是你看见了还是你做为电工听操作者说的??
操作者可能是正常停机,但开机时没有关风机风门(160KW风机应该有风门吧?)
从而导致风机负荷太大电机过热烧破槽里的绝缘纸(不容易被发现)你没看到。
再等你到现场电机已经凉了下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60KW 电机阻值根本测不出来平与不平
“正常停机”是你看见了还是你做为电工听操作者说的??
操作者可能是正常停机,但开机时没有关风机风门(160KW风机应该有风门吧?)
从而导致风机负荷太大电机过热烧破槽里的绝缘纸(不容易被发现)你没看到。
再等你到现场电机已经凉了下来。

13楼的朋友说得很对,关键是这句话:“正常停机”是你看见了还是你做为电工听操作者说的?? 它出问题时你是否在场。
另外这电机的接线盒里面的固定螺丝,和接线端子的固定螺丝是否有脱落不见的?如果有螺丝掉进电机内部擦伤线圈造成匝间短路烧掉电机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