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8):
液压缸要怎么样才能控制升降?如果不用PLC(可不可以控制啊)都要用什么电气元件还有电气图?请大家多多指教啦.......
                 我是菜鸟我怕谁
    家穷人丑,一米四九。小学文化,农村户口。
    破屋三间,薄田一亩。冷锅热灶,老婆没有。
    一年四季,药不离口,今日上网,广征女友,
    革命路上,并肩携手……

网友A:
   请问是什么液压缸?怎样的行程要求?
    控制液压缸的升降实际是控制液压缸内两个腔体的压差.至于用什么手段控制,是另外一回事.
   一般讲,最简单的控制,需要限位开关,换向阀,这是最基本的控制.
  我在工厂作过多年的液压机械的安装和维修.按我的看法,液压缸的控制本身比较简单,因为它一共有三种状态:进   退   停       复杂的有比例控制,那就需要很多的环节了.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厂里需要改装一台旧的设备有个上升下降是用液压缸控制的,它的上升下降极限我想用行程开关控制。可我没搞过液压方面的东东,对液压缸的上升下降的转换不太懂,它用的是个转向阀,那个阀用多少伏的电压来控制啊?
                 我是菜鸟我怕谁
    家穷人丑,一米四九。小学文化,农村户口。
    破屋三间,薄田一亩。冷锅热灶,老婆没有。
    一年四季,药不离口,今日上网,广征女友,
    革命路上,并肩携手……

网友B:
是不是上升时,碰到上限限位开关,自动停止;下降时同上。电磁阀的电压有220AC或者DC24,视情况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