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6-05-28):
小弟初学三菱PLC,有一道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X0按下,丫0输出。X0松开,丫0延时2秒停止输出。过2秒丫0自动输出,2秒后停止。

网友A:
ld x0
set mo
ld mo
out y0
ld m0
tmr t0 20
ld t0
rst m0你说的前一段。

用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置位,复位指令。以上的不是具体程序,只是示意符号。实现上述功能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