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6-05-28):
小弟初学三菱PLC,有一道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X0按下,丫0输出。X0松开,丫0延时2秒停止输出。过2秒丫0自动输出,2秒后停止

网友A:
LDP X0
ANI M0
SET Y0
LDF X0
SET M0
LD M0
OUT T0 K20
LDP TO
RST Y0
SET M1
LD M1
OUT T1 K20
LDP T1
SET Y0
SET M2
LD M2
OUT T2 K20
LDP T2
RST Y0
ZRST M0 M2
END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自己再整理一下吧

网友B:
意思不清楚,这个y0是不是要一直断续地输出???还是就闪两次???
LD X0                             SET Y0
LD Y0  ANI X0          OUT T0 K20
LD T0                             RST Y0
                             OUT T1 K20
LD T1                             SET Y0
LD Y0                      OUT T2 K20
LD T2                             RST Y0
就两次的,如果是循环的要好短些